有那位大侠知道.S19的文件格式如何转换成H32格式

楼主(2007-01-16):
应该有什么小工具帮助转换吧。
.S19一行是0x14个数据,.H32是Ox20个数据,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A:
有bin to S19的转换小程序

S19的文件格式应该是MOTO极早定义的一种文件格式,可以自已将S19文件的每行的行头去掉,然后再按H32的文件格式加上H32的行头就行了。自已写个小程序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大侠做过这样的转换

.s19用的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