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2.6.15内核支持s3c2410液晶驱动吗

楼主(2007-01-16):
各位大师,请问Linux2.6.15内核支持s3c2410液晶驱动吗,用自己编写驱动吗

谢谢

网友A:
支持,但还是要自己编写

LCD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厂商提供的定义、时序...不同

网友B:
linux-2.6.15/drivers/video/s3c2410fb.c

编辑这个文件就行了, 如果你运气好,用的屏是这个驱动中的,那么,直接用就是了。
或者选择一款,这个驱动中的屏,就不用改动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