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中的地址域与端点域(END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17):
请问usb中的地址域与端点域(ENDP)有什么区别

地址域有7位,即支持127个设备,但端点域只有4位,最多只支持16个端点,即然同时只支持16个端点,是否就等同于支持16个设备,那么既然同时只能支持16个设备,那地址域有7位,可有127个地址有什么意义???因为能同时使用的usb设备就只有16个呀

网友A:
每个设备都可以有16个端点滴

网友B:
端点是属于设备下一级的...

同一个USB主控制器,可以通过不同的设备地址来访问设备;而每个设备,又可以具有不同的端点,实现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式。

好比设备地址是分页,而端点地址是页内地址。

接口是端点的集合,而配置是接口的集合,设备是配置的集合。

要访问一端口,必须要知道设备地址和端点地址。

楼主:
ok,明白

理论上连接host的usb设备可以同时有127个,而每个设备可允许16个endp,是吗???
另,地址0在插入时由HOST枚举,作个假设,如果此时有两个usb外设同时插入,那岂不是地址0的分配岂不是乱套???

网友B:
设备最多可以有127个,其中包括集线器.

多个设备同时插入时,集线器不会那么SB的,它会一个个端口进行配置,其它的暂时先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