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糊涂啦,usb插入后是把自已设为地址0还是使用的是endp0?

楼主(2007-01-17):
(无正文)

网友A:
地址设置为0.端点号是不能改的。最先使用端点0进行通

然后再设置地址,再用端点0进行枚举.

网友B(2021-12-11):
主机识别到USB设备插入后,首先会进行枚举操作,而枚举操作使用的是控制传输,USB设备首先必须开启控制传输,并通过endp0进行数据传输;枚举阶段,usb主机在成功获取到设备的设备描述符号之后,会给设备配置一个地址,并发送至设备,待设备成功设置地址后,USB设备会基于该地址和USB主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