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17的内核能不能patch-2.6.0-rmk2的补丁?

楼主(2007-01-17):
想做ARM上linux方面的研究,不知道linux2.6.17的内核能不能patch-2.6.0-rmk2的补丁?是不是非的下一个linux2.6.0的内核,然后才能打patch-2.6.0-rmk2的补丁?
2.6.0到2.6.17主要有哪些改变?
patch-2.6.0-rmk2 patch-2.6.0-rmk3有什么不同?
前辈们能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

首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补丁?
这个补丁至少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rmk代表什么?
猫猫,狗狗,还是大牛。
他叫什么,怎么联系他,他一般在什么地方出没?

每个不同版本的内核源代码中有Changlog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
2.6.0到2.6.17主要有哪些改变?

网友B:
不用,2.6.x系列已经有arm部分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Russell King
主要负责ARM patch
http://www.arm.linux.org.uk/~rmk/personal/

linux2.6.17源码中Arch中使有arm这样的目录。
谢谢两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