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Pgm烧写At91Rm9200开发板的Flash

楼主(2007-01-19):
At91Rm9200开发板: CPU: AT91RM9200, Flash:AT49BV332A 接 NSC0(16位)

FlashPgm的Ram Starts at: 0x200000
用FlashPgm.2.4.0版本裸机昨天无法进入, FlashPgm.2.5.7能够进入,除烧写Flash外,其它功能都全部正确,

有谁操作成功过? 提提建议

网友A:
9200可以自启动吧

不用jtag烧些器也可以的,内部有微码,引导烧bootloader,bootloader再引导烧操作系统

楼主:
用内部启动操作不方便

主要是不想用内部启动写引导代码, 因为那样需要跳线(不可靠,特殊振动比较厉害)或等写完 bootloader再焊零欧电阻, 操作上明显比较不方便.如果实在没人成功用Flashpgm 写过At91Rm9200的Flash, 那就只好用内部启动了.

网友B:
用banyan 软件

网友C:
用banyan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D:
banyan是什么?那里能下?

网友D:
to yuanwenl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FlashPgm.2.5.7,我找半天,找不到地方下,谢谢了。
hcy496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