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差分信号是怎样实现数据传输的,谢谢

楼主(2007-01-19):
usb的差分信号是怎样实现数据传输的,谢谢
请问USB设备在数据通信时是怎样通过差分信号去传输数据的,能详细说说原理吗???

楼主:

usb的差分信号是怎样实现数据传输的,谢谢
请问USB设备在数据通信时是怎样通过差分信号去传输数据的,能详细说说原理吗???

即差分信号实现传输数据的原理,谢谢

可能是

D+  10101010

D-  01010101的方式,不知这样传输有什么好处,万一因为pcb layout的时候其两根trace的信号不能实时反相180度的话,那岂不是问题大啦!!!!

也就是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必须严格的反相180度吗???若不是,可以允许的误差是多少???

万一两根trace的时延不一,那么也会有问题呀???请问允许两个信号的时延误差是多少

网友A:
呵呵,不是这么理解的,

首先逻辑上d+d-是反相的,如果时延不一样,导致两根没有同时变化,那么一定是瞬间变成同电位的,那么这个电压差就是0,usb接收时候,只认有正负差的电压作为信号的,所以导致的结果顶多就是信号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