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笔记本上无并口时,怎么使用并口ISP?

楼主(2007-01-07):
相信大多同仁是用“SL+并口ISP” 方式的吧?

在台式机上可以很方便的搭建开发平台。

但如果是没有并口的笔记本呢?
昨天买了个USB转并口的线回来试了,不行!
我不知道是SL不支持USB转接线,还是我的USB转接线有问题。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用过,或试过USB转并口线?
谢谢指点!!
谈谈感想也行!!

谢谢!!

网友A:
USB转并口线是不行的。买个USB的下载线吧

网友B:
买个pc卡

也不贵大约200

上次买了个串口卡才150,是真实的串口不是usb虚拟的

网友C:
直接买usb下载线最省事了。

网友D:
是啊,笔记本还是直接用USB下载线

网友E:
USB转并口线,挑贵的买才有希望

不过还是不如直接买USB下载线省事

网友F:
现在的笔记本带串并口的太少啦,郁闷。。。。

网友G:
呵呵,买的起笔记本就不要在乎下载线哦

还是直接用USB下载线省事

网友H:
只有买pcmcia转并口了

只有买pcmcia转并口了,不过我也建议买usb下载的,我都买过了,卡的那个比较贵,usb的便宜,如果你不是一定要并口的,买usb的好

网友I:
用jtag仿真器就可以了

直接用jtag仿真器做下载器就可以了,我这里有便宜的串口和USB口仿真器,具有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