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虾求救

楼主(2007-04-07):
小弟我现在用ATMEGA64(L)芯片,我将程序擦除后加电后用示波器去检测,发现不是电源的引角上有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虾帮一下

网友A:
看看硬件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是不是又接错的地方!仔细看看吧!!

网友B:
擦了你还看电平干啥?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