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8位单片机AD转换最大速度能有多少?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avr的AD做普通使用

文档建议不超过15ksps,特性里面列举了1MHz时钟(对应约77ksps)时的参数,后面有一项是模拟输入带宽38kHz,可以看出推荐最大使用时钟是1MHz。
顺便说一句AVR的AD性能一般,速度越高精度越差。再说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就那么弱,你真要上那么高的采样率CPU还有时间做别的事吗?

网友B:
啥AD都是速度越高转换精度越低

因为AD电路的保持、建立、转换都存在延迟稳定时间。这个时间的存在决定了转换速率一高,就没有充分的稳定是件,转换精度必然要下降。即使是专门设计的高速AD转换器,在抵近最高转换速率时候,精度也是要低速时候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