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高手

楼主(2007-04-20):
    小弟正做一个变频器,采用交-直-交方式。
前面交变直模块直接接220v交流,不降压。要用到四个整流二极管与两个电容,之前没用过
。不知哪位大哥用过给小弟提供哈,感谢一个!!!

网友A:
你这是"请要高手"...

网友B:
晕~~~连整流电路都不会的也设计变频器了

真的无语了...

楼主:
to楼上这位牛b的大哥

  楼上的大哥,我想你误解,我只是问大家一些常用器件的型号,我并不要你告诉我原理,我会。我知道你一开始学这方面开始你是不是就很牛B了?你又有多牛呢???这里既然是个大家讨论学习的地方,那就会有强有弱的,没个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再说我也不会傻到像你说的那样。bs...........

楼主:
to楼上这位牛b的大哥

   楼上的大哥,我想你误解,我只是问大家一些常用器件的型号,我并不要你告诉我原理,我会。我想知道你一开始学这方面开始你是不是就很牛B了?你又有多牛呢???这里既然是个大家讨论学习的地方,那就会有强有弱的,每个人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再说我也不会傻到像你说的那样。bs...........

网友C:
这种请教方法牛

答个话都被bs

网友D:
参数自己计算,算完了再找可以用的元件,是初学者的事儿

楼主:
对不起!

     是,我是个初学者,在学校学的是理论的东西,真正还没做过什么东西,所以做起来很的多谢东西还是不知道,那位大哥说的话确实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出了一些伤人的话,在这里我向这位高人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