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高低电平的范围

楼主(2007-04-26):
请教各位大虾,AVR所谓的高.低电平是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网友B:
是啊,问了我,我也得去看手册啊

网友C:
手册中给出的是某输出电流下,保证的高电平或低电平

实际上,输出电流较小时可以更接近电源电压或零,看输出电流大小而定。
这样的问题,最好是自己动手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