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来讨论单片机控制GSM MODEM

楼主(2007-04-26):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使单片机在控制GSM MODEM时不丢失短信,一次来一两条可以不丢失短信,如果一下了来很多条,可能会丢失几条,如果说采用AT+CMGL
指令的话,可能RAM空间不允许,大家出出主意有什么好点的方法?

网友A:
有问题就直接说问

还什么大家来讨论

网友B:
只要140byte即可。

建议楼主看一下SMS信令流程,看完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控制了.
我现在做的东西,要通过中移动的SMS网关一次性发200条,回复率在98%以上的压力测试。
如需要帮助请发信到markertang$yahoo.com.cn
注意把$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