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关于ICCAV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5-04):
    当选择器件类型的时候要进入ICCAVR的TARGET页面,里面有一个选项叫PRINTF VERSION 可以选择small  long  floating_point这些,请问一下这些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请看ICC的帮助!

这三个只是声明了ICC中自带的PRINT函数参数的类型,你不用,对你没什么影响,可以不管他!

具体的区别,你可以看ICC帮助文档里面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