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未什么ATMEGA32的PWM功能在AVRSTUDIO4内无法重现

楼主(2007-05-05):
按M32最新资料介绍,16位TC1波形产生方式有16种,16种全试过,竟然对不上号,我主要是查看TOP(ICR1),以看能否变频输出,结果只有一种模式是以OCR1A为TOP,其余都是固定位,跟资料介绍完全对不上,是AVRSDUTIO 4的原因吗,还是芯片不具备资料介绍的功能?还是使用有问题?

网友A:
仿真器有问题

我上次仿真也是的,用m8,设置双斜坡PWM,上限用ICR1设置成250,但是仿真出来就是不对,单步执行,发现成了9位PWM(从模式10变成2!),上限到512。当时检查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硬件出来的波形也是正确的。应该算是avrsutdio的bug吧。

楼主:
谢谢释疑,但愿如此,如此重要功能ATMEL怎能出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