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新手移植small rtos第二版,欢迎测试,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06):
据AVR实际情况,改动原版Small RTOS51的地方:
1.   任务切换保存全部32个寄存器,SREG,Os_Enter_Sum和返回地址(共36字节),不区分任务快速切换和一般任务切换,OSCtxSw()和OSIntCtxSw()为同一函数。
#define OSIntCtxSw()   OSCtxSw()  //在OS_CPU.h。
2.   空闲任务OSIdle()也有自己一份堆栈。
3.   不是将所有剩余SRAM空间分配给系统堆栈,系统堆栈空间大小由自己设定
#define    OS_STACK_SIZE    512      //在OS_CPU.h,系统堆栈空间大小(包括空闲任务OSIdle的堆栈)
4.   OS_CPU_A.s新加了一个头文件,Os_cpu_a.h。本想把这个头文件放到OS_CPU.H里的,但不知道GCC标记C程序生成的宏是什么(在KEIL C里面,标记C程序的宏是 #define __C51__)。

******************************************************************************************
AVR新手移植Small RTOS 1.12到ATmega16,欢迎测试,期待高手指点。

发现上一版汇编代码中有严重,明显的错误,导致非系统管理中断不能使用,更新第二版
1.新加EN_OSStkChk,在OS_CPU.h里,#define EN_OSStkChk         1
根据两个全局变量OSStk_Null,OSStk_Min_Null查看切换任务时系统堆栈剩余大小。可以参考此值调整OS_STACK_SIZE大小。
2.去掉Os_cpu_a.h,放到OS_CPU.h
3.更改OSIntCtxSw(),使之适应非系统管理中断。

中断使用方法说明:
1系统管理中断,中断结束时进行任务切换。
SIGNAL(……)

#if EN_OS_INT_ENTER >0
        OS_INT_ENTER();
#endif
……

……
OSIntExit();

2. 系统管理中断,中断结束时不进行任务切换。
普通中断写法,中断中不能再开中断。

3.非系统管理中断
#define EN_SP2              1    //打开非系统管理中断
普通中断写法,中断中不能再开中断,还需要改写三个宏
OS_ENTER_CRITICAL() 打开总中断,关闭系统管理中断(包括系统时钟中断)
OS_EXIT_CRITICAL() 打开总中断,打开系统管理中断(包括系统时钟中断)
OS_SET_INT打开总中断,打开系统管理中断(包括系统时钟中断),不需要对Os_Enter_Sum减一操作,R0暂存SREG。

附:任务切换函数OSCtxSw()汇编代码:
#define OS_CPU_A
#include "Os_cpu.h"

.text
.section .text

OSCtxSw:
       PUSHALL

      lds   r24,Os_Enter_Sum
      push    r24

      in   r24, SREG   ;
      push   r24

;   SaveSP=SP;
      in   r6, SPL
      in   r7, SPH

#if  EN_SP2>0
.extern Sp2
      in r0,SREG
      cli
      ldi r25,hi8(Sp2+Sp2Space-1)
      ldi r24,lo8(Sp2+Sp2Space-1)
      out SPH,r25
      out SREG,r0
      out SPL,r24
#endif

   ;cp1=SaveSP;
         movw   r8, r6

;   temp_p= (uint16)OSTaskStackBottom[OSNextTaskID+1];
      lds   r24, OSNextTaskID
        mov   r18, r24
         eor   r19, r19
          movw   r24, r18
         add   r24, r18
         adc   r25, r19
         movw   r30, r24
         subi   r30, lo8(-(OSTaskStackBottom+2))
         sbci   r31, hi8(-(OSTaskStackBottom+2))
          ld   r12, Z
         ldd   r13, Z+1

   ;cp2=(uint16)(OSTaskStackBottom[OSTaskID+1]);
       lds   r24, OSTaskID
         mov   r18, r24
          eor   r19, r19
          movw   r24, r18
         add   r24, r18
         adc   r25, r19
         movw   r30, r24
          subi   r30, lo8(-(OSTaskStackBottom+2))
          sbci   r31, hi8(-(OSTaskStackBottom+2))
         ld   r10, Z
          ldd   r11, Z+1

   ;if(OSTaskID<OSNextTaskID)
      lds   r24, OSTaskID
      lds   r25, OSNextTaskID
         cp   r24, r25
         brcs   .+2
         rjmp   OSCtxSw_5

      ;{while(cp2!=temp_p)
OSCtxSw_1:
         cp   r10, r12
          cpc   r11, r13
        breq   OSCtxSw_2

      ;{*(uint8 *)cp1=*(uint8 *)cp2;
          movw   r30, r8
         movw   r26, r10
         ld   r24, X
        st   Z, r24

      ;   cp1--;cp2--;}
          sec
        sbc   r8, r1
         sbc   r9, r1
         sec
         sbc   r10, r1
        sbc   r11, r1
         rjmp   OSCtxSw_1
   ;
OSCtxSw_2:

   ;   temp16=cp1-cp2;
         movw   r4, r8
         sub   r4, r10
         sbc   r5, r11

;      for(i8=OSTaskID+1;i8<OSNextTaskID+1;i8++)
      lds   r24,OSTaskID
         mov   r2, r24
         inc   r2

OSCtxSw_3:
        mov   r18, r2
        eor   r19, r19
       lds   r24, OSNextTaskID
         eor   r25, r25
          adiw   r24, 0x01   ; 1
         cp   r18, r24
         cpc   r19, r25
         brge   OSCtxSw_4

      ;   {   OSTaskStackBottom[i8]+=temp16;   }
        mov   r18, r2
         eor   r19, r19
       movw   r24, r18
         add   r24, r18
         adc   r25, r19
        movw   r26, r24
         subi   r26, lo8(-(OSTaskStackBottom))
         sbci   r27, hi8(-(OSTaskStackBottom))

      movw r30,r26
          ld   r24, Z
         ldd   r25, Z+1
         add   r24, r4
          adc   r25, r5
          adiw   r26, 0x01   ; 1
         st   X, r25
         st   -X, r24
          inc   r2
          rjmp    OSCtxSw_3

   ;   OSTaskID=OSNextTaskID;
OSCtxSw_4:
   lds   r24, OSNextTaskID
    sts   OSTaskID, r24

      ;SP=cp1;
      in R0,SREG
      cli
       out   SPH, r9
      out SREG,R0
       out   SPL, r8

#if EN_OSStkChk
      .extern OSStk_Null
      .extern OSStk_Min_Null
      sts OSStk_Null+1,r5
      sts OSStk_Null,r4
      lds r25,OSStk_Min_Null+1
      lds r24,OSStk_Min_Null
      cp r24,r4
      cpc r25,r5
      brcc    .+2
      Rjmp OSCtxSw_4_1
      sts OSStk_Min_Null+1,R5
      sts OSStk_Min_Null,R4
#endif

OSCtxSw_4_1:
;      goto loadctx;
          rjmp   OSCtxSw_11

;   else if(OSNextTaskID<OSTaskID)
OSCtxSw_5:
      lds   r25, OSNextTaskID
       lds   r24, OSTaskID
         cp   r25, r24
         brcs   .+2
         rjmp   OSCtxSw_10

      ;{   while(cp1!=temp_p)
OSCtxSw_6:
       cp   r8, r12
        cpc   r9, r13
        breq   OSCtxSw_7

         ;{      *(uint8 *)(++cp2)=*(uint8 *)(++cp1);}
        sec
        adc   r10, r1
        adc   r11, r1
          movw   r30, r10
         sec
         adc   r8, r1
         adc   r9, r1
         movw   r26, r8
         ld   r24, X
         st   Z, r24
         rjmp   OSCtxSw_6

   ;
OSCtxSw_7:

   ;   temp16=cp1-cp2;
         movw   r4, r8
        sub   r4, r10
        sbc   r5, r11

      ;for(i8=OSNextTaskID+1;i8<OSTaskID+1;i8++)
      lds   r24, OSNextTaskID
         mov   r2, r24
         inc   r2
OSCtxSw_8:
       mov   r18, r2
         eor   r19, r19
      lds   r24,OSTaskID
        eor   r25, r25
         adiw   r24, 0x01
         cp    r18,r24
         cpc    r19,r25
        brge   OSCtxSw_9

;      {      OSTaskStackBottom[i8]-=temp16;}
        mov   r18, r2
         eor   r19, r19
         movw   r24, r18
         add   r24, r18
         adc   r25, r19
         movw   r26, r24
         subi   r26, lo8(-(OSTaskStackBottom))
          sbci   r27, hi8(-(OSTaskStackBottom))

      movw r30,r26
        ld   r24, Z
         ldd   r25, Z+1
         sub   r24, r4
          sbc   r25, r5
        adiw   r26, 0x01   ; 1
         st   X, r25
         st   -X, r24
         inc   r2
           rjmp   OSCtxSw_8

   ;   OSTaskID=OSNextTaskID;
OSCtxSw_9:
       lds   r24, OSNextTaskID
      sts   OSTaskID, r24

   ;SP=cp1
      in R0,SREG
      cli
       out   SPH, r9
      out SREG,R0
       out   SPL, r8

#if EN_OSStkChk
      .extern OSStk_Null
      .extern OSStk_Min_Null
      sts OSStk_Null+1,r5
      sts OSStk_Null,r4
      lds r25,OSStk_Min_Null+1
      lds r24,OSStk_Min_Null
      cp r24,r4
      cpc r25,r5
      brcc    .+2
      Rjmp OSCtxSw_9_1
      sts OSStk_Min_Null+1,R5
      sts OSStk_Min_Null,R4
#endif

OSCtxSw_9_1:
   ;   goto loadctx;
         rjmp   OSCtxSw_11
OSCtxSw_10:
 ;      else SP=SaveSP;
         in r0,SREG
         cli
      out   SPH, r7
      sts 0x5f,r0
      sts   0x005D, r6
   ;   goto loadctx;

OSCtxSw_11:
;loadctx:

      pop r0      //SREG暂存
      pop r24      //Os_Enter_Sum
      sts Os_Enter_Sum,r24
      and r24,r24
      brne   OSCtxSw_12
      OS_SET_INT

OSCtxSw_12:
      out SREG,r0
      POPALL
      ret

楼主:
移植代码

网友A(2012-01-09):
请问,你是在keil中编程的吗?它的机器代码是如何转换成AVR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