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高手:MEGA系列单片机的空余IO口的处理方**

楼主(2007-05-08):
方法1:
     将不用的IO口设置成内部上拉的输入口.

方法2:
     将不用的IO口设置成内部上拉的输入口,   并且加外部上接10K电阻.

方法3:将不用的IO口设置为没有内部上拉输入口,然后直接接地.
方法4:将不用的IO口悬空,并设置为无上拉的输出口.

其他:...

用哪种方法处理最为妥善呢?

网友A:
用方法1就好了!

网友B:
不进行任何设置,保持复位状态就行

已经过了CMOS的年代了,书本的知识有些过期了。

网友C:
给不用的IO一个固定的电平

不做更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手册上建议,给不用的IO一个固定的电平,使能内部上拉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

网友D:
re

如果对功耗不是特别敏感的话,用1就可以了

之所以外部要固定电平,是因为单片机在上电瞬间有个不定态,这个态会消耗一点儿功率

网友E:
谢谢各位侠之大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