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虾们,请给小弟指点迷津!

楼主(2007-05-08):
毕业一年多了,一直在搞开发工作,做电力的.公司里面管理不行,感觉根本叫不上开发,没有专业性可言,简直就是个打杂的,什么都干.刚来时就被叫去进入工厂实习,说是体验,学习,其实就是去干体力活,干了4个月.每天累的要死,还好一直对单片机有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回到寝室看书学习,焊板子.没事就看公司里面一些产品的电路图,研究分析,自己用学生时代的万用板搭电路,编写C程序,开始时什么都不会,但是每天都**学习到很晚,在短短4个月时间把51单片机外围器件用万用板搭了个遍,程序也熟悉了很多,AD,DA,时钟,串口,几乎能做的都做了,之后我们实习结束了,便开始正式的研发员工作,我们这里没有专门画PCB的大师,因为请不起,所以一些产品的PCB硬件部分我们需要自己设计,软件需要自己编,总体感觉很杂乱,什么都要学,但什么都不精,现在感觉很迷茫,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软件还是硬件,还是单片机开发,这半年里,做过一个项目,用430,开始时用51+CPLD+AD的,是别人设计的 ,我也就是参与进来打杂,修改PCB什么的,等过了俩月后该吸收的东西也吸收了,带我的师傅看我还挺上进,肯学,就给我了一个任务,从新设计控制卡,把51改成430,所有的外围器件全部内部集成,感觉硬件部分少了,程序量大了,我把硬件花一个月时间设计完后开始设计软件部分,以前看过430一些书籍,加之前阶段天天搞C51程序了,所以这方面上手很快,花了一个月时间程序也完成的差不多.现在所有活都差不多了,一下子闲了下来,不知道搞什么好,单位也没有项目,天天我还不想闲着,感觉郁闷的很,自己没事找事,随便找电路华PCB玩.这几天特郁闷,想换工作,找个比较充实自己的公司,不想天天闲着浪费时间.郁闷着,希望高手,大虾门指点拍转,给小弟指点方向.

网友A:
有理想就去飞!

楼主:
谢谢指点

虽然工作快一年半了,但是感觉学到的东西还是皮毛,总结一下,还是什么都不会,搞技术就是这样,只能活到老学到老了,但是只要给我点奔头,我还是能坐住板凳的,天天没事干,这几天画了块51+cpld+USB的学习板,想搞几天USB,做个U盘之类的东西,这方面没搞过,想今后从事单片机软件开发.拿这个先练练手!

网友B:
该走的时候就走

该走的时候就走,但是请你确定在给你一个大的项目做的时候,你能做下来。

在管理不好的公司有个好处,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走。

如果闲的时间多了,自己做点什么。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

网友C:
新手求教

我是一个刚要毕业的学生,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有个任务就是叫我编个计算器的程序,我倒也编了可惜的是调试时LED显示总是不亮;程序如下: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i;

    if (digbit == 0x80)                // 共6位
        digbit = 1;            // 左移一位
    else
    {
            switch (digbit)
            {
                  case 1:        i=0;    break;
                  case 2:        i=1;    break;
                  case 4:        i=2;    break;
                  case 8:        i=3;    break;
                  case 16:      i=4;    break;
                  case 32:        i=5;    break;
                  default:     break;
            }

                  P2 = ~digbit;                    // 送字位码
                  LLE=1;
                  LOE=1;
                  P0 = getcode(wordbuf);        // 送字型码
                  LLE=0;
                  LOE=0;
                  digbit = digbit<<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2ms定时动态扫描显示 ???声明???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关断
    /* 重置20ms定时 */
    TH0 = 3648/256;
    TL0 = 3648%256;
    if (showflag==1)
        display();                // 调用显示函数
    TR0 = 1;                    //开启
}
奇怪的是p2口的各个引脚的电瓶频率不同,p2.0最高3.8khz,p2.1频率1.9khz,半倍减少,希望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C:
注释我没改过来,不要看注释

楼主:
呵呵

动态显示不好用,建议换成静态的吧,用164或7279,带键盘和显示的

网友C:
我也知道静态的好弄,可是现在只是叫我在动态的电路板上编程序阿

楼主:
不就是为了学程序吗?和我当初一样

先看硬件,没问题了一定是软件问题,仔细看,一点小错误,就是不好使,细点心.

网友D:
主程序中没有给定时器设值啊?

是没写呢,还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