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有关ADC外置基准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相互切换

楼主(2007-05-11):
请教有关ADC外置基准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相互切换电路
小弟近日做ADC时量程变化较大,原有程序的基准电压是外部1.023V基本上就够用了,但是由于其它原因量程现在不够了,要加大量程,相比之下只有更改基准电压来得较快捷,小弟想在电路上做如下更改,在外部基准电压与单片机之间加二极管隔离电压,如何程序要改用较高基准电压时就用基内部的2.56V,电路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形响吧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基准”本身就不是很“准”哦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回复

你看这样基准会偏差多大呢,是一个固定的偏差还是一个变化的偏差量?
小弟不明白,还请大侠再讲讲,谢谢了

网友B:
随便说说

MCU可以接外部的话,直接接就可以了,通过软件直接选内部或外部就可以了...

网友C:
内部都可以了,够精准了

网友D:
可以实现

但这两种精度都不会很高的,这个外部就不用说了。

网友E:
用内部就行了

网友F:
量程不够, 电阻分压不就成了?

网友G:
赞成8楼的!

虽然这样将牺牲某些采样段的精度,不过比过切换基准造成的误差要好控制的多!
对多路AD进行校准,在普通范围内应该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