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69的LCD好象**肋

楼主(2007-05-11):
要做一个手持产品.
用m8515+LCM好还是用m169呢?

m169和m8515现在什么价?

网友A:
选M169PV,超低功耗,零售15

楼主:
4×25段的LCD驱动器好象做不了什么

能显示多少字符?  对此我是新手

网友B:
看你选用的液晶屏是什么样的!

看你选用的液晶屏的类型,点阵还是段码的!

楼主:
192×64点阵,mega165pv价格会低点吗?

网友C:
只能用LCM

网友D:
2路10BIT的ADC,能驱动24个段的LCD即可

RAM>60,ROM>2K,维持32768振荡时电流<1uA,自带内部高速振荡

要求低功耗啊,没办法,430价格超出要求,没办法用了,

哪个型号?价格能作到多少?

有量(200K)!
(4位MCU就不要联系俺了)

网友E:
169p适用于驱动段式液晶

你的192×64点阵液晶可以找不带lcd驱动的cpu,然后直接用口线驱动
这种液晶好像也不便宜吧

网友E:
再借贵地挣点分,好开个blog记笔记

如此

网友C:
LS ,提前告诉你:你开不了Blog de

网友F:
回2楼

169PV零售15?这么低?那164PV多钱?

网友G:
169的LCD好象**肋

对于段数少的还可,但段数少的产品,169价格就贵了。
如果是段数多的产品,169又用不上。
反正我原来选过169,后来改为MCU+16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