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IAR 如何在程序空间定义数组?

楼主(2007-05-17):
我用IAR编译器
想在程序空间定义一个数组:如下,
flash unsigned char stone[];
但编译错误,我加了头文件pgmspace.h后还是编译不通过。
请教一下该怎么定义??

楼主:
怎么读出来?

我现在就直接定义const unsigned char stone[];能编译通过,但不知道怎么把他读出来?再请教了!

网友A:
定义FLASH数组

用以下方式定义:
__flash unsigned char f_test[]={0,1,2,3,4,5};
通过以下方式读取
unsigned char g_test[];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g_test=f_test;

楼主:
原文在哪里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又试了一下,flash unsigned char stone[];
__flash unsigned char f_test[]={0,1,2,3,4,5};都可以了
在comp_a90.h 30 里面有如下定义  #define flash    const __flash
因此两种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没找到那里定义的__flash,四楼说的原文在哪里?

网友A:
__flash是关键字,何来定义?!在HELP里面!

网友B(2012-08-09):
IAR开发环境下,在flash下定义数组的方法(本人使用的硬件平台是LPC2368)。
使用关键字const就能实现,但要注意调试方式选择在flash中调试,且在option的debug选项中一定要勾选use flash loader。如果不勾选将会报错。如果没有把数组定义在flash中,则不勾选use flash loader不会报错,不知为什么。。。有网友说使用关键字_flash能够实现,但是我没有调通,调试提示不识别该关键字

网友C:
__flash是编译程序内部定义的关键字,就像C语言里的const, extern...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