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5个或以上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07-05-18):
我需要5个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A:
没见过,用扩展芯片吧

网友B:
用扩展芯片!如果速度不快,可以用IO口来模拟!

网友C:
IO口模拟也没办法模拟四个

除非波特率很低,1200以下。
单片机那么便宜,多用几片单片机是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A:
5楼,波特率能到多少

网友A:
怎么做到的?有资料吗

网友A:
俺写过一个类似的模拟串口

波特率为9600,全双工时会偶尔会出现错误数据,波特率越高越不行,一个位的时间约为100us,一但几个中断挤到一块就要出问题了,单片机处理不过来,八个串口不可能一齐稳定工作。

网友D:
对于16M的AVR,100uS可以做很多事了

就算8路并行处理好了也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A:
我用的8M晶振

理论上100uS可以处理不多于800个指令,因为C语言写的,中断中保存和恢复现场繁琐,三个中断挤到一块就可能出现几百us的时间误差,所以常会出现个别错误数据,多路没办法使用的。如果用汇编做应该会效果好的多,但16M实现8路9600全双工同时工作,我觉得还是不可能的,两三路还差不多,多了就很不可靠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你没处理好的原因

网友E:
用16C554之类的片片

网友C:
用ATmega128软件模拟串口

一片ATmega128多少钱?八片ATmega8或48多少钱?
甚至可以考虑每片ATmega8使用硬异步串口再用软件模拟一个串口,这样只需要四片ATmega8。便宜多了。

网友F:
STR71X单片有4个UART

还有较强的处理能力,再用软件模拟一个,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选择合适的模拟算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一个用mega16实现的IO口模拟串口

http://bbs.avrvi.com/htm_data/33/0705/2678.html

网友:
受教了

我觉得可不可以采用mcu+cpld方案?

网友I:
ze5系列的芯片

ze5系列的芯片,51内核+FPGA的结构,开发软件中集成了串口模块拖过来就能用,只要fpga的资源够用想有几个串口就有几个,5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J(2007-06-18):
cyan单片机支持5个以上的串口

cyan单片机有5个以上的串口,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K:
AT90CAN32的配置问题

如何配置各个寄存器。

网友L:
如果速度不快的话,可以采用一个串口转多串口的芯片

网友M:
re

ATMEL的AT91SAM9260带5个或7个串口,价格在6个美金,200MHz,ARM9

网友N:
1280,2560等记得好像也有

网友O:
ARM9可以叫弹片机吗?

网友P:
AVR超频,时间检测

网友Q:
用定时器加时间片模拟8个串口也没问题~~~

当然这片AVR最好只做为串口芯片用.

网友(2009-09-14):
不是SPI都能模拟一个串口吗??两片48不就搞定了?

网友:
两片48,两个串口两个SPI,一个模拟一个串口一个做主机加控制器,再来个两片之间并口通讯……应该可以达到很高的通讯速度了吧?

网友R:
pdk82c13可以做到,但速度不能太高,¥2

网友S:
做产品的话按照maychang的话做,学习研究的话按照xwj的话做

网友T:
XMEGA

XMEGA有8个串口,太猛了,只是价格太贵

网友D:
呵呵,确实猛,价格也是对应的猛;P

网友U:
STM32有很多5串口的型号,
好像lpc2000系列ARM也有5串口的

网友V:
尽量少用模拟串口,要做到稳定可不容易,当然每次传少量数据是可以,如果要一次传大数量的数据,会因为时序问题产生数据不准或丢失的问题,我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特别是工业控制中,多用几片单片机是首选,稳定才是硬道理

网友W:
为了几个串口,用MCU+CPLD,太复杂了吧?

网友X:
ARM的串口多

网友Y:
ARM有,NXP有7个串口的

网友Z:
ATxmega256A3:
Seven USARTs

网友AA:
ATMEL的ATxmega系列(注意多了个x),有5~8个串口。淘宝上有ATxmega128A1,价格45元。

网友X:
简绍得得还挺多的,学习

网友AB:
用扩展芯片麻烦,不如直接买个多串口单片机省事

网友AC:
ATxmega,8个串口,价格很便宜

网友AC:
to 35楼:
ATxmega128A1,据我所知20多元就可以搞定,按照资源来算,比ATmega128合算很多

网友X:
看来有很多方案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