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如何定义一个指针指向FLASH区字符串?

楼主(2007-05-18):
求助:PROGMEM用法---如何定义一个指针指向FLASH区字符串?????
求助:如何定义一个指针指向FLASH区字符串?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pgmspace.h>

 //字符串在FLASH里
/*
const     char         FLASH_STR0[]     PROGMEM       ="0AAAAAAAAA" ;
const   char        PROGMEM       FLASH_STR1[]      ="1AAAAAAAAA" ;
const    PROGMEM     char            FLASH_STR2[]      ="2AAAAAAAAA" ;
PROGMEM const      char            FLASH_STR3[]      ="3AAAAAAAAA" ;
*/

 //字符串在SRAM里
/*
 const   char *   flash_str0     PROGMEM  ="0aaaaaaaaaa" ;
 const   char *  PROGMEM  flash_str1      ="1aaaaaaaaaa" ;
 const   char PROGMEM *   flash_str2      ="2aaaaaaaaaa" ;
 const  PROGMEM  char *   flash_str3      ="3aaaaaaaaaa" ;
PROGMEM const    char *   flash_str4      ="4aaaaaaaaaa" ;
*/

//能够加PROGMEM都加上了,还是不行。字符串还是在SRAM中!
PROGMEM const  PROGMEM  char PROGMEM *  PROGMEM  _flash_str  PROGMEM  =(PROGMEM const PROGMEM char PROGMEM * PROGMEM)"0_aaaaaaaaa" ;

int main()

while(1);

网友A:
用的GCC吧?

那就别试了
用pgm_read_byte读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