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网上早能查到**,原文EB48字体还特意加粗

楼主(2007-05-20):
呵呵,单芯片,具自动巡航,EABS电刹,滑行充电,同步整流,开关电源等功能,都由M48完成控制.

网友A:
功能很强啊

网友B:
呵呵

我最近做逆变器,也是用M48

网友C:
你比较强呀

网友D:
哪个公司的?

网友E(2007-06-24):
LZ指导

LZ这么强啊..呵呵。..学习学习..请教了有什么可以指点小弟的..俺也想混这块..

网友F:
板子上有手机号码.哈

你的反充电,是软件方法吧.  估计效果不强.
看来是量产了,都拼板了.

楼主:
回5楼:

无锡方振电子.

回6楼: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回7楼:
反充电不是纯软件产生的,用了定时器的PWM端口.

楼主:
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与常见控制器方案对比分析

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是历时半年潜心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在电路程式多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本方案通过“软”、“硬”搭配及片上资源的合理应用,不仅摒弃了通常控制器方案中的LM358,而且通过MCU控制的开关供电方式舍弃了线性电源模块LM317,在提高性能的基础上大幅降低了整个控制器的元器件成本,它是国内首款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单片机”方案。

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具备几乎全部市场流行方案的实用功能,这种多功能的包容并非通过顾此失彼的功能间的取舍来获取有限的片上资源而是通过合理的资源调度、优化的程序算法来实现的,高度精炼的程序能够在4K的Flash空间基础上同时运行如:自动巡航,E-ABS电磁刹车,滑行充电,电机60/120兼容,高低刹车电平自动适应,60/120及各种霍尔组合状态的电机锁自动识别,三档动力模式/手动巡航,1:1助力功能等诸多功能。

多种完善的保护功能也是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的一大特色,除了常见的堵转保护,飞车保护,电池欠压保护,霍尔错相缺相保护以外,根据对市场上主流控制器功率器件损坏原因的分析,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还增添了15V驱动电压异常保护,当15V驱动电压跌落时能及时关闭控制器输出,有效地减少了功率器件因为驱动力不足而导致的损坏。

无锡方振电子ATMEL方案还储备了未来可能的功能扩展复用资源,能够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各种客户需求,保持产品的连续性。

网友G:
商业价值不大

这款电动车方案看来楼主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搞好,不过商业价值不大,你企图卖含程序的芯片或者贴片的板子来获得利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付出总会有回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您很难卖出去,因为这款芯片太容易解密了,只要800元,别人只要花很低的价钱买个空片回来自己烧一下就好了。   至于您半年的开发投入我感觉很难过。就等于免费帮竞争对手开发方案。     如果在国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在中国,没办法,只能怪中国版权保护得不够。

网友H:
应该是M48控制的吧~~~不错,板子好漂亮~~~

网友I:
RE:

这个板俺喜欢

网友J:
我也在做这个,可以共享以下电路图和程序吗?

我也在做这个,可以共享以下电路图和程序吗?
我的邮箱:lixiaoguang3535@163.com
谢谢!!!

网友K:
这个是EB48

to 10楼:我也想看看这个的**难度,但是绝对不是你说的800
to 15楼:用你随便哪个地方想想就知道别人是不可能把辛苦做出来的资料和你共享的.
看来LZ终于用上了EB48了

网友L:
网上早能查到**,原文EB48字体还特意加粗

ATMEGA系列单片机解密
ATMEGA8(L)
ATMEGA16(L)
ATMEGA32(L)
ATMEGA48(L)
ATMEGA64(L)
ATMEGA128(L)
ATMEGA161/162(L)(V)
ATMEGA8535(L)
ATMEGA88单片机解密/ATMEGA88V单片机解密
ATMEL EB48

网友E:
支持LZ

可不可以把部分程序共享看下,我还是学生,学习不久,想弄弄电动车这块,谢谢LZ了,你觉得重要就不发就是。呵呵 我的邮箱dzf16430@126.com

网友M:
洳溲

洳溲

网友M:
好了,不错

不错,我也在搞

网友N:
单片机本身可以通过熔丝位加密的

单片机本身可以通过熔丝位加密的,这可以锁死单片机的,不存在**呀!

网友O:
请教第二张图中的电路板是什么材料?

是不是降成本啊?

网友P:
就是普通电路板,白色阻焊黑色丝印啊

不会这么少见多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