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告诉大家一个好事。新版本WinAVR 20070525rc2可以优化很多

楼主(2007-05-20):
昨天晚上试的,同样一个TINY26的程序,用同一个MAKEFILE,20070525rc2和20060421编译出来的结果,差了50~60个字节。
还是新版本好。

20060421的

Size before: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tiny26

Program:    1976 bytes (96.5%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53 bytes (41.4% Full)
(.data + .bss + .noinit)

20070525rc2的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tiny26

Program:    1926 bytes (94.0%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53 bytes (41.4% Full)
(.data + .bss + .noinit)

新版本在这里,(2007-05-15 22:19) 才发布的。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68108

网友A:
哦,又有新的啦。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B:
再等等吧....

再等等吧....
GCC-4.2.0已经发布,GCC-4.3.0即将发布,WAVR下一个release应该使用GCC-4.2.0才对....

网友C:
我测试了一下

用我以前的程序测试了一下
 发现没有这样啊, 同样的程序, 4.1.2 反而大了, 看来不见得

网友D:
得有针对性的写法!

要多研究一下GCC的优化后的汇编文件,看哪种方式的写法更适合GCC的优化!

网友E:
你们测试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F:
现在出正式版的WinAVR 20070525了

WinAVR 20070525rc2可以扔了

网友G:
ICCAVR相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H:
看来新版有点问题了

tiny2313
int main( void )
  {
  }

WinAVR-20060421 102 bytes
WinAVR-20070525 108 bytes
+6 bytes

EEPROM code:

  #include <avr/eeprom.h>

  struct {
    int x;
  } ee;

  // Main - a simple test program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eeptr=0x0000;
    eeprom_read_block(&ee, eeptr, sizeof(ee));
  }

WinAVR-20060421 196 bytes
WinAVR-20070525 218 bytes
+16 bytes

PGMSPACE code:

  #include <avr/pgmspace.h>

  int main(void){
    PGM_P defaults =   PSTR("123456");
  }

WinAVR-20060421 118 bytes
WinAVR-20070525 148 bytes
+24 bytes

网友I:
优化肯定是指针对大点的程序

你用那么短的程序去考验编译器,似乎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