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设置RTL8019物理地址,读出来的却是全0,问题在于..?

楼主(2007-05-26):
设置RTL8019物理地址,读出来的却是全0.....

通过写第一页寄存器的PAR0~PAR5寄存器写入了自设的网卡物理地址,然后转移到Page1,写RSAR1=0,RSAR0=0,RBCR0=12,RBCR1=0,写命令寄存器值为0x0a,启动远程DMA读,由端口0x0010读取12字节的数据,由于其奇偶存储特性,每读取一个字节,接下来再读取一字节将其舍弃,
temp=read_reg(0x0000),temp=read_reg(0x0000),只取前者作为一个字节的物理地址,后一字节舍弃,然后把读出的物理地址通过串口输出,结果输出的全是0, 分析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毛病出在哪里?

哪位大侠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麻烦给指点一下,或者其中有哪里缺少了某些操作?...

楼主:
是程序不正确吗?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啊...

是程序不正确吗?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网上下个现成的驱动吧。如果你需要研究8019的话可以慢慢调。

楼主:
驱动用的是典型的 驱动啊,和网上流传的一样

驱动用的是典型的 驱动啊,和网上流传的一样

哪位调试过程曾出现相同的的问题给说一下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