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入门级别的问题

楼主(2007-01-01):
mega16如果x1,x2悬空不接晶振的话,是不是用的是
内部RC产生时钟啊?
内部产生的频率是不是可以由程序来设置的?

网友A:
1、是;2、是烧录时由熔丝设定

网友B:
是不是用内部RC产生时钟是由熔丝设定的

如果x1,x2悬空不接晶振,而熔丝却设定为使用外部晶振的话,系统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