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CUCR寄存器究竟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7-01-02):
看了Datasheet还是没有理解啊

网友A:
这个寄存器作用可大了

写几段实际应用程序,可能更容易理解,光看datasheet估计理解不会深刻。

网友B:
作用之一

可判断这次复位的原因:
    #define POWER_ON_RST        (1<<0)  /* 上电复位 */
    #define EXT_RST             (1<<1)  /* 外部复位 */
    #define BROWN_OUT_RST       (1<<2)  /* 掉电检测复位 */
    #define WATCHDOG_RST        (1<<3)  /* 看门狗复位 */
    #define JTAG_RST            (1<<4)  /* JTAG调试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