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M16的熔丝位设置问题.谢谢

楼主(2007-01-02):
请问这些是分别是什么意思,用来设置什么.麻烦大致说一下就好.谢了

现在我只初步知道CKSEL0-3和SUTO-1的大致意思.
但其他的都不是很清楚是用来设置什么的.麻烦说一下是什么功能.我现在要设定的是外部晶体振挡12M的.谢谢.其他功能不需要.

网友A:
这个问题

可能还是仔细看M16的datasheet更好一些。看过之后,给自己设定任务,自己练习,找出需要如何设置熔丝位。
熔丝位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不练习几次,不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