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一个振荡的概念没搞清楚,望解释,谢谢

楼主(2007-01-02):
在设置熔丝为的时候它说
使用外部RC的时候最高频率能到12MHZ
而使用晶体时只能到8MHZ
那么我现在用的晶振的频率是12MHZ的.那怎么办那?
我该设置成RC振荡的还是晶体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嘛,理论半天还不如动手去做下实验。5V下没事,用吧。

网友B:
当然是设置成晶振啦。

超频用呗。

网友C:
做实验可以,别拿来做产品啊

网友D:
关于晶体频率

我当时也是酱紫认为的,可是再仔细阅读说明后发现是我理解错误,后来实际实验16M一样跑的很好。

另外,楼主可以多了解一下晶体的工艺,晶体做高频率的很任意,做低频的反而麻烦点。
AVR没有理由只支持低频的晶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