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个傻问题.在不懂标准C语言的情况下学AVR的C语言编程是否

楼主(2007-01-02):
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拿什么入门都一样

不就是If While For吗

网友B:
问题不在ANSI C

我从turbo C语言到 KEIL C, 到ICCAVR的C,过程不在于C,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用到内存的开辟,指针,钳套的使用的,问题在于你要了解你的芯片,他的时序,功能。。。。。。
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C:
C还是要掌握的好。。。

虽然不影响你的学习,但偶觉得标准C是基础,为你以后学习打下基础。。。
一般学下turbo C就差不多了,其它的C也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