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如何来处理@A+DPTR的寻址

楼主(2007-01-03):
     MOV    DPTR, #NUMS    ; point to first byte
     MOVC   A, @A+DPTR    ; get a data byte
     ......
NUMS:
     DB    4EH, 0C9H, 21H, 9AH, 0    ; sample data to print

我用r10来代替累加器A, (其中A是一个可变数)
写的AVR代码却出现了错误
LDD r11, Z + r10    ; error
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做不到,算了再查

网友A:
如下,查到的数保存在R1中,

clr    R3            ;Used For ADC Instruction
ldi    ZL,<crc_tab
ldi    ZH,>crc_tab
add    ZL,R1
adc    ZH,R3
lpm
mov    R1,R0

网友B:
如此:

ldi zl,low(2*NUMS)
ldi zh,high(2*NUMS)
lpm r16,z+
……

网友A:
楼上的,你的R16只是指名读入的寄存器位置罢了

楼主要的是“基地址+偏移地址”的查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