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熔丝位

楼主(2007-01-04):
可能是对AVR的熔丝位学习的不够透彻,总觉得AVR的熔丝位还是有些弊端,现聊聊: 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1、AVR 的熔丝位就好比芯片的配置位,但是如果直接在DATASHEET 中说明软件和硬件的配置,在设计时直接满足该配置不就OK了? 省得在写入芯片时还得考虑配置问题。
    2、关于熔丝位的晶振问题,在编程时编程软件本来就没有运行时间的显示,(我用的是AVRStudio)结果在编译没问题,写入芯片时由于晶振的选择有误所有的延时程序,特别是按键的去抖动处理出现问题,涉及到严格的定时程序时问题就更大了。
    3、在加密熔丝位的设置中,AVR系列本来具备在线仿真和在线写入功能,以方便程序版本的更新,现在如果将相关的熔丝位编程后反而不能再次对芯片进行编程也就起到程序的保护和产品的保护,只是方便了产品的生产但是方便不了产品的升级啊。
   以上是我的愚见,望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A:
1、各人要求不同,不可能为各种人定制(如时钟)。

2、晶体的误差在1E-7量级,一般应用可以不考虑,软件的运行时间绝对不是以仿真软件中所看到的时间来判断,而需要在“实际”环境中测试。你也不可能用软件仿真键盘抖动。

3、安全性和易用性是双刃剑,看你怎么处理了,比如开放代码的Linux不一定比Windows更不安全。

网友B:
AVR的熔丝位确实有些弊端

但却不是楼主所说的那些。

楼主:
弊端说来听听

maychang : 你好,AVR熔丝位的弊端说来听听,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