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Mega8L/16L的AD转换偏置误差会如此之大??

楼主(2007-01-04):
我选用的是单通道输入模式,AD转换周期为208uS,固定对通道0进行采样。奇怪的是,输入电压为0,当参考电压选择内部或者外加的2.56V时,采样值在0x1f和0x1e之间波动,当参考电压选择AVCC 5.0V时,采样值在0x0f、0x0e和0x10之间波动。也就是说,相当于单片机内部叠加了一个约70mv (2.56 * 31/1023)的偏置电压。而且这个偏置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减少,0v时大概为70mv,2V时大概为50mv。
这个现象同时在Atmega8L和Atmega16L上出现。想了、试了很久都没解决,有点怀疑是我买的单片机本身有问题。我是采用查询方式读取AD转换结果的,以下是我的程序,请各位大侠帮忙侃侃呀~~~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 = 0x00;
 ADMUX = 0x40;
 ACSR  = 0x80;
 ADCSR = 0x86;
}
unsigned int ReadADC( void )
{
    unsigned char i = 0 ;
    CLI();
    ADMUX &= 0XF8 ;
    ADCSR |= 0x40;
    while (!(ADCSR & 0x10));
    for ( i = 200 ;i > 0 ; i-- );
    ADCSR |= 0x10;
//  i = ADCL;
//  i += (unsigned int)ADCH << 8;
    SEI();
    return ADC;
}

楼主:
呵呵,终于找到原因了

问题在于用做AD转换通道的IO要禁用内部上拉电阻,否则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另外,也要特别注意的是AD转换时钟不能太高,一般在50KHz~200KHz之间,否则AD转换结果会一直跳动,且不精确。

网友A:
AVCC本来就是个很不稳定的源

  拿AVCC来当基准,当然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