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程序下载的校验出错问题

楼主(2007-01-05):
我用的是双龙ISP并口下载器
熔丝读写正常...
程序下载正常...
校验时候提示0X00地址校验出错
?
芯片是MEGA64L,各位大虾指点下迷津,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此问题经常会出现

个人认为大部分和下载线有关,也和速度有关,你可以考虑降低下载速度,或者更换下载线看看,软件我一直在用,没有在AVR上出现过,S51和S52到是常有。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数据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