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简单问题

楼主(2007-01-20):
  在AVR单片机上,用的编译SOFT是AVRICC,如何显示汉字,我是菜鸟,请说详细点,怎样用字库,哪儿有?

网友A:
用汉字取模软件把汉字转为一串字节

ICC里面定义二维数组(习惯用二维)比如const unsigned char hz[]={取模软件结果},然后调用液晶显示基本函数,入参为hz就可以了..(针对点阵液晶)
如果是字符液晶,不如1602 12864,那就可以直接显示Lcd_Write_String("汉字"),不用取模

网友B:
问题不简单!

网友C:
网上大把实例和讲解,你先看懂他的思路

楼主:
谢谢2楼朋友

谢谢,那么汉字取模软件在哪儿,在网上有下载吗?

网友D:
汉字取模软件网上有

看你的是什么屏了,如果带字库了就不需要再取字模了。

如果显示屏是不带字库的,就需要字模了,字模还比效占空间,一个标准字库差不多要200K的FLASH空间。

要就显示几个字那到没关系,就取几个就行了。要是显示字体不确定,那还是建议用带字库的。

楼主:
字库?

字库用起来怎么用?
么要是用字库的话是不是还要先把字库存入flash才可以呀,存字库的时候通过CPU才可以做到吗?
我说的好像有点很外行,请不要见怪啊。

网友E:
看来连接吧,程序全部放出来了,烧进去就能跑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428735&tp=%uFF2C%uFF23%uFF24%uFF08%uFF11%uFF12%uFF18%uFF0A%uFF16%uFF14%uFF09%u8F6F%u4EF6%u8BBE%u8BA1%u6D41%u7A0B

网友F:
存字库用AVR有点勉为其难了。

如果只是几个字作表就OK了,如果是不定的,应该考虑选用带字库的显示模块或者增加存储器另存字库。

网友E:
用串行FLASH就是了,价格便宜量又足

AVR写这个程序只是说明原理

楼主:
问个程序问题C的

#define pCloc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7F00)
这样一名是什么意思,在程序中起何作用

网友G:
时钟

pClock时钟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