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特别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我现在用的是atmega64L的芯片,程序空间用了42%(25KB),SRAM用了1K多.
不知道怎么了,有时候所有的SRAM里的值会变成0xFF.确定程序没问题.用的是ICC-AVR 6.31A版的编译器.

网友A:
怎么知道SRAM都会变成0xFF

你是怎么知道SRAM都会变成0xFF?

楼主:
应该说是执行了一段特定的代码后就会变成0xFF

楼主:
我用液晶显示了里面的数据,

楼主:
虽然数据错了但程序没跑飞

网友A:
一段特定的代码

你的“一段特定的代码”是什么?帖出一起参长下

楼主:
程序现在,没在这里,明天吧

程序现在,没在这里,明天吧,是一段通讯程序,里面没有给什么变量或指针传0xFF的,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我用M48。在0x0123里定了个UCHAR变量。

用指针方式将它从串口输出来,发现数据与实际异常!
但指向其它数据都OK!!!!!!!!

将那变量的地址从0x0123移到0x0150后才正常!!!

我用IAR4。20

楼主:
我的那段程序就是串口收发数据的,但我的是所有数据都变成0

楼主:
这是芯片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啊

还有,用AVR的时候发现,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A:
不要轻易说芯片有问题

不要轻易说芯片有问题。
我曾经用ICCAVR编绎器,调试跟踪时发现中断中会改变一个全局变量,使我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在汇编中发现它用一个寄存器前没有处理,用GCC就没问题了
AVR我坏得不是很多,是不是你的板电源有问题

楼主:
对不起...在没有完全弄清问题的情况下就胡乱猜测

网友C:
你的通讯是否OK的啊?

“我的那段程序就是串口收发数据的,但我的是所有数据都变成0xFF”

如果所有数据都变成0xFF,这似乎意味着什么啊?

网友D:
IC坏了的话根本就不会跑了,建议仿真看看

网友E:
你通信怎么做的?

判数据头了么?
如果数据包超了,有没有纠正措施.
不行在TXD,RXD上加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