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燃气热水器控制取消定时?

楼主(2007-01-22):
燃气热水器控制器 attiny26l-8pi芯片  能取消20分钟定时吗?

楼主:
求教:燃气热水器控制取消定时?

不改程序,从外围部件下手有可能吗?如接个高电平到XX脚。

网友A:
很多产品都可以,能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楼主:
做其他用途,不洗澡

做其他用途,

网友B:
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水流电磁阀

网友A:
现在的燃气热水器控制器80%都有定时选择

如果你能提供原理图的话,我就知道可不以取消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