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能不能修改上电后,IO口的初始值。

楼主(2007-01-23):
AVRIO口初始化PORT和DDR两个寄存器值0X00,表明为高阻态的输入状态。如果我想修改这个默认设置如何改。例如,上电复位后,默认IO为输出口,输出高电平。是不是去修改STARTUP。ASM文件?

楼主:
我试了试,在STARTUP。ASM中

在STARTUP。ASM文件设置PORTB和DDRB寄存器的初值。
在仿真器上看应该是可以。

网友A:
不可以

复位时,硬件会强行修改端口,你可以在复位后再进行修改.

网友B:
复位状态是硬件状态

 非软件可以更改, 如果真要改

 希望, 芯片以后增加 fuse, 来更改设定

网友C: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D:
外边加上拉或下拉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E:
不能修改,这个是硬件做死了的,你只能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F:
硬件决定了在复位后,执行第一条指令之前,状态是不可修

一般都是输入高阻态。
所以还是外加上拉电阻强制设定为高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