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装了avrStdio怎么打开程序,可以运行,断点,但点编译菜单

楼主(2007-01-29):
我装了avrStdio怎么打开程序,可以运行,断点,但点编译菜单不行?是不是我漏装了什么,或者漏配置了什么,我的这个demo程序应该是对的,运行结果也是对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和编译,在avr stdio里面不能修改源程序,奇怪?

网友A:
打开.aps的程序就行了,AVR Stdio里就是不能修改源程序

网友B:
C ICC avr studio

建议你看看这个,

http://www.avrvi.com/start/AVR_JTAG_ICE_ISP_STK500_USER_GUIDE.pdf

详细介绍了ISP,JTAG,AVR studio的使用方法。

说明一下,这是本站的JTAG与ISP二合一编程仿真器的配套说明书,现在的价格为350元。

JTAG & ISP 二合一的编程仿真器,JTAG完全兼容官方AVR JTAG ICE,ISP完全兼容官方STK500。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