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高手,为什么跟mega8配置熔丝后就编不进程了呢?

楼主(2007-01-29):
因为是刚学avr单片机,所以还有好多不懂,当我在ISP下载软中跟mega8配置了熔丝后就编不进程了呢,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熔了丝了以后内部,rc振荡器就不能用了呢?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使用烧片器恢复融丝位

网友B:
你的熔丝位设置错误,用通用烧录器回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注意,打勾代表“0”

网友D:
哎,新手不建议动熔丝位

熔丝位太容易出错,在进行编程时一定要注意。

建议大家用串口下载线在AVR STUDIO下面下载程充,不要用并口下载线。

网友E:
使用ZLG的编程器,可以完全恢复

使用ZLG的编程器,可以完全恢复。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asp

网友C:
找3个非门做个振荡器就是了

6楼的不厚道,让人家买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F:
同意楼上,如果是晶振设置问题

网友E:
解释一下

首先,ATMEGA8的某些熔丝位用ICP或JTAG编程后,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恢复,必须用并行模式去恢复相应的熔丝位。我们也尝试在我司的MINIPRO下载线上添加AVR器件,但是因为我以上说的局限性,就迟迟没有发布。
其次,在我司编程器上,从最底端的EasyPRO80B(只卖几百块)到SmartPRO5000U(几千块)都支持AVR,适合从研发到量产的各种需要,您可以自由选择。
最后,谢谢7楼关注过我司产品。

楼主(2007-04-25):
问题解决了

我曾因配错熔丝而向大家求助,一度想去买一个有源晶振,可是太贵,还不如买一块单片机呢!后来想把那块单片机丢了,但是又舍不得,才用了几次,今天我突然想到用51的晶振做为它的外部时钟源来跟它编程,一试,果然得了,程序烧进去了,一下高兴坏了,我又读了一次里面的配置,读出来了,果然是配成外部时钟了,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再配成内部默认的1M时钟,试了几次,好像没有成功,我又用51的ALE引脚产生的时钟试了几次,后一看,行了.单片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是你们建议给了我启示,在此向大家提的建议表示感谢.也向遇到和我类似情况的朋友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也不知道以后还行不行,那就看大家的运气了.

网友G:
配成外部时钟? 加个晶振就可以用了

网友H:
是啊,我也配错过熔丝

后来还是用并行编程器恢复的

网友I:
初学者可以用sl的下载软件的导航模式。

不容易出错。直接对熔丝位打钩很容易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