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这样加密(atmeag16)正确么?

楼主(2007-01-29):
我用的烧写软件是:pongyprog2000. 在command菜单下的security and configuration bits中对话框设置选择了以下几项:BOOTLOCK12,BOOTLOCK11,BOOTLOCK02,BOOTLOCK01,LOCK2,LOCK1。和CKOPT,BOOTSZ1,BOOTSZ0,SUT1。然后在烧写配置项中选择了write security and configuration bits后进行写程序到FLASH(atmeag16)了。经过验证结果如下:
通过以上方法加密过之后(atmeag16),器件仍可进行读写(这好象不符合加密成功结果吧?!!),但是从加密过的atmeag16读出来的代码再烧到未加密过的atmeag16中,atmeag16不工作或程序运行结果不正确。
请问以上这样做算不算加密成功呢?如果不算成功那么您能给提供正确的加密方法么?谢谢!!

网友A:
正确,很容易解

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内部rc校准值比较,比如把1m的 校准存到flash或eeprom中
在主程序中比较相等否就行了,他要**必须读你的反汇编才行,很有效

网友B:
看看读出的代码。

加密后读出来的代码是一段有内容,一段为0。

网友C:
使用ZLG的SmartPRO系列和EasyPRO系列编程器加密ATMEGA16后的效果

使用ZLG的SmartPRO系列和EasyPRO系列编程器加密ATMEGA16后的效果是完全读不到芯片的程序缓冲区的,您可以考虑。

网友C:
ZLG编程器网址

ZLG编程器网址: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