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的i/o口上电复位时问题(在线等待解答)

楼主(2007-02-07):
我用的是mega8535的i/o口通过光藕驱动继电器,请问在单片机上电复位时,有没有可能造成继电器的瞬间动作,多谢

网友A:
看你的电路了

看你怎么接了,接好了不会发生

楼主:
我是控制光藕的负极

我是控制光藕的负极,也就是i/o口输出低的时候,光藕导通,触发继电器

网友B:
AVR输出初始状态可以设置,请设置为1或高阻

如果要求比较高,最好硬件控制,譬如输出加HC273,另外我有光耦提供,性价比很高,免费样片请按签名联系

楼主:
我是想问在上电复位的过程中,是否会引发继电器的动作

网友C:
不要紧

AVR核上电的时候所有引脚是输入状态,不可能引起外部动作,不会有51一样的问题

网友D:
但也会有问题的

默认是输入,不使能上拉电阻,即高阻状态。但如果在程序开始后,设置了i/o口为输出,又没先对状态进行确定,则输出的是低,在楼主的具体应用中,则刚好是开通了继电器。
建议先拉上拉,后面才改输出,这样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

楼上朋友的意思是说先把port置高,然后再把ddr置高吗?

网友E(2013-08-20):
可以加一顆下拉電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