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用meg169来驱动3位半的段码LCD显示,可以吗?

楼主(2007-02-09):
不知meg169在驱动时是否需要啥外围电路,如负压发生电路(弱弱的问题)等另外10位的AD采样是否满足3位半的段码LCD?

网友A:
re:

   1.如果只有二三十个点用I/O口能解决的(4x8)
   2.10位AD是1024个数,3位半是1999个数

楼主:
那要找12位的AD了,169里面的AD就浪费了

网友B:
你是想做万用表吧?

AVR的10位的AD精度根本就不够.线性也不好,根本不能用来做仪表.

网友C:
是啊

是啊,楼住说的对啊。

网友D:
用过m169,不需要外部有负电压

不过只驱动3位半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