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MEGA128用风枪吹了下来,又焊上去,却工作不正常了

楼主(2007-02-13):
各位大侠,谁知道MEGA128是怎么回事儿呀?
很容易坏吗?

网友A:
首先要将PCB相关焊盘清洗干净,IC管脚也如此

不平整的要整理下,然后再焊上去,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吹下来的芯片不允许再装上去。

偶门部门的处罚方式:未出厂的扣500元,出厂了的,考虑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