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位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用ICCAVR怎么能向51使用sbit定义某个管脚那样定义AVR的管脚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啊?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啊?各位赐教一下啊

网友A:
CV avr 才可以

..

网友B:
ICCAVR做不到。

楼主:
那怎么用c语言实现呢?马上就要用了,急啊!!

网友B:
找些现成的程序来看看。用位运算符实现

网友C:
用宏定义来解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楼主:
能否给个宏定义的例子啊,谢谢啊

网友D:
给一个参照

下面是我用的宏定义方式,给你参考:

#define LED        PD5
#define LED_SET        PORTD |= (1 << PD5)    置高电平
#define LED_CLR        PORTD &= ~(1 << PD5)    置低电平
#define LED_R        PIND & (1 << PD5)        读取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刚接触atmega128,任务要求一个月搞定,所以有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对我可是很陌生,谢谢各位的帮助啊,非常感谢!!!!!!!

网友E(2007-08-30):
也正是我所需要的,

试验一下。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F:
推荐用codevisionAVR!!!

codevisionAVR支持位操作:
DDRA.0=1;
PORTA.0=1;

而且可以定义bit 类型变量,感觉比ICCAVR 好多了

真是奇怪,怎么很少人用这个呢???

网友G:
对AVR的IO输出0和1是分别对两个寄存器操作的

你可以自已写个函数或者宏定义。

codevisionAVR支持位操作:
DDRA.0=1;
PORTA.0=1;

以上操作应该是编译器在编译时帮你设置寄存器了,其实并没有减少CPU的工作

就凭这个来判断编译器的好坏,有点太不专业了

网友H(2009-12-08):
参考,最近也在学习AVR

网友H:
楼主共同学习,
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变量,以每一位作为一个位变量,共8个位。若是只需要一两个位变量就是显得浪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