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gcc内使用大数组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01):
我打算把16*8英文字库定义成一个大数组,可是在使用这个字库的时候,发现只有前面128个字节数据 可以正常使用,后面的数据读出来的都是0x00 0x01 0xff一些莫名奇妙的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我的avr-gcc编译器没有设置好啊.代码如下,请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先谢了.

 const unsigned char acFont[]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8,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
  0x60,0x60
  };

楼主:
另外 直接访问外部地址也不对啊.

我先把字库定位在32k的位置0x8000
然后用下面代码取数据,读到的数据全是0.迷惑?
while(i < 500)
{
print("   i=0x%x     *(unsigned char*)(0x8000 + i) = 0x% x ",i,*(unsigned char*)(0x8000 + i));
i++;

}

网友A:
你把大数组给定义到RAM中去了

RAM不够大,读取超出RAM大小的部分肯定就是随机数据了。

C语言标准中没有修饰变量存储空间的统一规定,各个编译器实现的方法不同。GCC AVR并不是将数组用const修饰就是将数组给定义到程序存储空间了,它只是指明这个数组是不能被修改的常量,而这个数组的存储还是在RAM中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加个“code”关键字,将它定义到程序存储空间

楼主:
仍未解决

多谢 AA_55 和 mohanwei.
不过如果是因为使用ram超出4k,编译器应该报错啊.
另外,我把编译出来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格式,
和4k的英文字库进行比对,发现里面的确有完整的字库,4k!
而且去掉该定义后编译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后和刚才整整少了4k.正好是字库的容量.

网友C:
参考一下pgmspace.h

把你的数据另行写入FLASH的指定开始位置,连续存储,读取的时候采用pgmspace.h文件中的读取函数,采用地址起始位置+偏移量来完成对数组的访问,看看可行不。

网友A:
如果你给定的编译条件不正确,编译器是不会报错的

要知道,c语言最特殊的地方,是开放了很多便利给程序员。它假定:程序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编译器不太干涉程序员的行为。如果真的发生了问题,要程序员自己解决。c语言运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自己控制程序行为,而不是依赖编译错误提示。

另外,楼主还是没有明白c语言的机制。

在你所定义的数组中,数据还是存在于代码中的。当你的程序初始化时候,它被复制到RAM中去。因为,你的定义就是在RAM中建立一个数组嘛(原因我说过),它必须按照你的定义去建立一个这么大的数组,不管真正的RAM大小是多少。但是,初始化RAM数组的元素的数据必须有一个原始的存储空间,它只能够根据程序原意的定义,以立即数的方式存储在程序中。所以,你能看到源程序生成的代码中包含了这些数据,但是却不能操纵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必须复制到RAM中,才符合程序定义,才能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