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比51编译效率高吗?

楼主(2007-03-02):
我用keilc51编写的程序64K空间不够了。现在用can128来代替51单片机,能行吗?

网友A:
AVR适合C开发!

CAN128有128K,同时AVR又很适应C开发,肯定够了!

楼主:
但我担心精简指令集会产生更长的代码。他的指令字长是16位

网友B:
看编译器的

如果用icc cv 编译相同功能的程序代码长度要比keil for 51大很多

如果用iar for avr则比keil for 51要小一些

本来iar的编译器是世界一流的

网友C:
51的容量近似2/3 AVR的容量

条件是KC--IAR
64K程序的51转到MEGA64基本上不太可能够用,
但CAN128一定够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感觉AVR的代码是要比51大一点点。

网友E:
随便说说

IAR(AVR)代码比KEIL(51)要大一些,并且没有很好的支持AVR的特性(如位指令),而KEIL完全支持51的所有特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