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外扩RAM时单片机的A15与SRAM的CS的接法

楼主(2007-03-15):
我想在MEGA64上外扩32K存储器,用62256。

Mega64的内部地址空间是0x0000~0x10FF,外部地址空间从0x1100开始。

如果按Mega64说明书P32上的方法,使外部SRAM的0x1100~0x7FFF跟单片机地址的0x1100~0x7FFF对应,0x0000-0x10FF映射到单片机地址的0x8000-0x90FF,这时A15应该悬空吧,能不能不用地址译码,把SRAM的CS直接接地?

如果把A15接在SRAM的CS,是不是SRAM低端的0x0000-0x10FF就浪费掉了?

网友A:
那就全用外部空间就可以了.嘿嘿

网友B:
将A15取反,用地址0x8000-0xFFFF

不想用IC,用个三极管也行

网友C:
!

把A15释放出来变为IO口,然后一直输出低电平就可以访问SRAM的低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