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芯片表面上的标示

楼主(2007-03-16):
请问atmega8芯片表面上的标示代表什么意思啊
一个是0234
一个是0542 SL646
真是晕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指教,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前面02或05代表年份,后面的34或42代表当年的第几周

楼主:
谢谢

谢谢
但是我用这两种片子写同样的程序,通信的结果不一样,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啊!请指教,谢先啦!

网友A:
如果没改熔丝,那么是内部RC 1M在工作,通讯有可能不准

网友B:
哪个成功、哪个失败?

楼主:
熔丝位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熔丝位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0234             通信成功
0542 SL646      通信不成功
就是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楼主:
疯了

疯了,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熔丝位配置,就是有个通信不成功
请问各位大虾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C:
通讯不通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通?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你可以自己查啊,用示波器等观察!

网友B:
你使用的是内部RC振荡还是外部晶振?IC从哪买的?